Pro-face模拟

楼主(2009-06-29):
在进行Pro-face模拟的时候老是说数据文件未找到,请问怎样才可以离线模拟?

网友A:
你只有使用PRO EX才可以离线模拟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进行Pro-face模拟的时候老是说数据文件未找到,请问怎样才可以离线模拟?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用的是ProPBWin C-Package03的软件吧?
在下载的时候传输设置里“模拟”选项前的对勾没选。

楼主:
仔细看了下说明书,好象只有拿个屏过来才能模拟啊,要是那样的话,就真是郁闷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说明书,好象只有拿个屏过来才能模拟啊,要是那样的话,就真是郁闷了啊
你可以使用GP3000系列产品,该产品支持离线模拟。

网友C(2011-02-23):
把屏拿来还模拟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