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客户来电反应这样一个问题:一台变频器如果上电的同时给运行信号,那么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二十赫兹左右.但是若此台变频器先给电,然后再给运行信号变频器就运行良好!不知各位大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谢谢!

网友A:
呵呵;最好不要把运行信号直接短接,这样对变频器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应当送电后等变频器准备就绪再给信号,这个过程可能有几秒至几十秒的时间;

网友B:
换成西门子的可能都不运行

网友C:
一般的使用也是先上电,再给运行信号的啊

网友B:
有些地方的操作可能根本就不考虑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