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9-06-29):
请问各位高手以下特殊继电器功能是是么?
a故障诊断用 SM0 SM99
b 串行通信用 SM100 SM129
c 系统信息 SM200 SM399
d 系统时钟/系统计数器 SM400 SM499
e 扫描信息 SM500 SM599
f 存储卡信息 SM600 SM699
g 指令相关 SM700 SM799

网友A:
楼主说下什么PLC的呢

网友A:
软件帮助中能找到说明,或是手册中也有说明的,比如 《Q系列高性能模式CPU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编程基础篇》最后部分有介绍
但你上面所写的,有部分是查不到的

网友B:
看手册吧谁能给你说得那么细

网友C:
要查找具体的手册啊
要学会查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