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最近客户问富士G11的能不能带永磁同步电动机.这个问题以前还没遇到过,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另外,变频器调频的信号线(如0-10V信号线和4-20MA信号线)最多能拉多远的距离?谢谢!!!

网友A:
呵呵;以前讨论过;
最好用永磁同步电机专用的变频器;
至于信号线,电压信号相对要近;与用的线、干扰等都有关;

网友B:
请你使用时注意设定F23,F24参数。

楼主:
楼上是说起动频率和保持时间是吧?为什么呢?

网友C:
电压信号一般也就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