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第一章 前言
由于油田、水利、环境监测、道路监控等所在地理位置往往具有特殊的环境,并且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实现现场与监测中心之间的通信首要问题就是要克服地理环境所带来的限制,架设一个庞大的通信系统是一个费时耗资金的过程,地形的起伏不平导致铺设电缆后不宜传导,同时电缆穿过油田、山路、湖泊等可能是潜在的危险。所有的这些客观条件都使得在各个行业中搭建GPRS/CDMA/3G无线网络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目前,全国许多油田、水电厂、环保局、铁道部等等都已经在使用这类无线技术,为每个行业的监控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油田、大型水电站、环境监测、道路监控、安防等行业中,总中心距各分中心往往较远,及时通信这一环节往往成为制约生产或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如果架设专门的线路,成本过高,利用GPRS/CDMA/3G无线通信技术,总中心可以实时了解各分中心运作情况,随时给出技术指导意见,而且无线网络架设简单,成本更加低廉。
管理中心与分布在各个监控站点,采用集中管理方式,加入监控设备,可以在管理中心对现场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图像抓拍监控,并可和报警系统实现联动,一旦有异常情况出现,系统将进行图像自动抓拍,监控中心产生报警联动,我们的工作人员立刻可以出动进行监控或阻止,保证安全的同时为相关部门提供第一时间的资料,从而有效应对油田、水利、环境监测、道路监控等出现的突发情况,能及时有效的采取防范措施。
整套系统主要由监控中心、监控工作站、图像传输终端等组成。
监控中心是整个系统的总控制中心。
本系统设计是基于GPRS/CDMA/3G无线传输的视频监控系统,将图像传输终端和摄像机安装在油井、电力机站、铁路周边等便携系统上,利用GPRS/CDMA/3G传输图像信号,无需铺设网线,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同时可以轻松实现随时随地的远程图像视频监控,图像资料可以随时进行录象,方便检索查阅。系统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系统扩展性,系统扩展时只需添加图像传输终端和摄像机等前端设备,即可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实现系统扩展。相比传统视频监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联系人:钟先生  15980837063  QQ:88473482

网友A:
上海飞原致力于工业无线领域产品开发和推广,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互联产品,解决有线世界带来的困惑和难题。
详情请登录 www.macro-trust.com
        Mail至jacky@macro-trust.com
TEL至 021-34639265
           13795498223
一:工业现场无线连接器
SureCross DX80 电源型节点-----可连接传感器,实现传感信号的无线传输,节省布线和减少现场状况。

产品技术规格
• 单个或多个节点与一个网关采用相同的工作频率进行通讯.
• 节点工作电压10到30V dc 线电源.
• 每个节点最大配置的开关量可达到12个.
• 输入输出IO有以下类型.
• 开关量
• 模拟量+开关量
• 节点采用循环冗余校验 (CRC)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 900MHz或2.4 GHz 类型的产品满足国际通讯标准.
• 通过点触设置按钮,进入配置菜单可进行网络基本参数的设置.
• 通过旋转开关可以简单轻松地设定网络号和设备地址.
• 工作电源10 到 30V dc 线电源.
• 天线有外部和内部之分,可依据通讯距离选择.
• 接线端子可插拔.
• 底座被设计成既可DIN导轨安装,也可底部通孔紧固安装.
• 防护等级IEC IP67; NEMA 6,能够在恶劣环境中长期运行

二:工业信号通信设备:
数传电台----- M900系列专业用于传输各种总线信号(RS485; Modbus RTU; Modbus TCP; BACnet MSPT; BACnet IP; Lonworks)。设备使用900MHz (902-928MHz) 频段无线信号,信息传输距离长,传输半径最大可达120公里,无需布线,无需特殊软件,即插即用,只需要使用设备自带的软件工具,可以在任何需要架设的地点进行架设,其优秀的扩张性和灵活性,为客户进行现有系统改造,新无线控制和通信系统架设,提供十分有力的帮助。
特别推荐M900-WLD------ M900-WLD是专业用于传输LonWorks信号的无线传输电台,设备使用900MHz(902-928MHz)频段无线信号,信息传输距离长,传输半径最大可达120公里,无需布线,无需特殊软件,即插即用,只需要使用设备自带的软件工具,可以在任何需要架设的地点进行架设,其优秀的扩张性和灵活性,为客户进行现有系统改造,新无线控制和通信系统架设,提供十分有力的帮助

三:RFID无线射频技术
无源读写设备
1、 固定式------UHF RFID读写设备

2、 一体式一体式------UHF RFID读写设备

3、 发卡器------ UHF RFID写卡设备

4、 无源手持式读写器

5、 无源电子标签

网友B:
深圳市金博通科技有限公司(www.kingbirdnet.com)专业研发、生产、销售GPRS  DTU、GPRS模块、GPRS Modem、网络转换器、TCP/IP协议转换器、串口转换器,串口联网服务器,协议转换器,网络转换器,产品大量应用于电力、水利、交通、气象、铁路、油田、LED显示屏、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等等行业,尤其是特有的互联网数据传输平台也为远程数据通讯提供了全新的方案。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755-83239613,15989379329
Email: xtfcu33@163.com
QQ:499177790  465011263
www.kingbirdnet.com
交流群号:72051734

网友C(2009-08-17):
深圳市金博通科技供:GPRS  DTU、GPRS模块、GPRS Modem、网络转换器、TCP/IP协议转换器、串口转换器,串口联网服务器,协议转换器,网络转换器等产品。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755-83239613,15813857060
Email: xtfcu33@163.com
QQ:465011263
http://www.kingbirdnet.com
交流群号:72051734

网友D(2010-03-13):
有具体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