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客户要求四台变频器进行简单同步调速,精度要求不高,那怎么实现呢,是一个电位器并联上四台变频器,还是电位器接一个变频器然后用变频器的0-10V端接其他变频器呢?谢谢

网友A:
觉的用后者比较好

网友B:
用个4路的同步控制器吧;

网友C:
两种方法都不算好

网友D:
关于同步控制,最好说明下应用场合,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要求,方法也不同。象你说的这种同步控制有很多的应用呢,但他有局限性,不是所有的同步都是用这么做。能说下你的同步应用场合吗?

网友E: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你说的第二种了

网友D:
呵呵,这种叫做模拟量控制的同步控制方案,很巧合,最近西门子的网站传动栏目这个问题讨论的很热,用模拟量实现的同步控制,是一种成熟的、传统的控制方案,但是它的应用范围比较窄,只适用于简单的,较大时间常数的两轴同步控制。

网友F:
用同步控制器好

网友D:
用同步控制器好,用同步控制器还贵呢。所以要有的放矢的选择方案。一个辊道组的同步,也用同步控制器吗?实没必要。采用多机并联传动足矣了(一个大变频器并联带若干个小电机)。而要求同步高的场合,这种简单的同步传动又不符合要求,比如印刷、造纸业的张力控制同步。有些严格的角同步控制,采用那些同步控制器也满足不了要求的。需要更严格、更快速的同步控制,同步、位置的伺服控制器去实现。总之,要求高和增加成本是成正比的。

我们选择方案,不能不考虑项目的性价比。定方案一定要把用途和成本以及功能、性能做一个权衡。否则,你的方案就可能中不了标,或者让竞争对手钻空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