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FC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虚心请教关于CFC和梯形图混合编程的问题,各位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A:
首先将你所要求的功能在FB或FC块中用LAD编写好程序,再在CFC环境下将块拉到CHART中使用。记得先要在CFC菜单“Options”中,选择“Blocks Types”将程序块导入哦

楼主:
恩  谢谢  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