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用30减去一个一秒的脉冲计数,可以让PLC内部产生倒计时,那么怎么将这个数字显示到数码管上呢???很急啊

网友A:
把减后的数值个位及十位分别存入D10  D11;
用SEGD D10  K2Y0
  SEGD  D11 K2Y10
分别显示;
注意对应用的是Y7  Y17会被占用,但七段码又没有用;

楼主:
注意对应用的是Y7  Y17会被占用,但七段码又没有用
这句话不太明白,如果两个数码管,那么就是14个输出端口被占用吗?还是每个数码管只用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对应用的是Y7  Y17会被占用,但七段码又没有用
这句话不太明白,如果两个数码管,那么就是14个输出端口被占用吗?还是每个数码管只用一个??
意思就是Y7、Y17都会被占用,不要再用在程序中的其它地方了。虽然实际没有用在显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