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6-29):
关于资料取样的一些设置

我用触摸屏控制的变频器。我现在想从触摸屏上实现工厂轮班倒的一个设置,就是当交班的时候点一个按钮能看到这个班的总产量,而且要这个数据能在触摸屏上保存几天。
不知道都需要添加什么原件

我现在设置了资料取样,如果想看读取到的数据的话是建一个“历史数据显示”原件吗?

网友A:
我现在也想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可是在触摸屏上做的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设定频率的原件就是显示不出来,而且会“PLC no response”,想请教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想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可是在触摸屏上做的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设定频率的原件就是显示不出来,而且会“PLC no response”,想请教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你这个触摸屏和变频器根本就没通上,当然不会显示了。

网友C:
应该是窗口切换的按钮吧。切换基本窗口显示总产量就可以了吧。快速窗口里应该也可以吧。最近感觉触摸屏通信总是有问题。呵呵小弟是初学者,还望大虾们来解决吧

网友A:
可是,我可以对变频器进行启动和停止的控制啊,就是读不到频率。想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D(2009-08-24):
只要是plc或者需要连接的设备没有反馈数据给HMI,触摸屏都会有这个提示的,注意你的操作地址的属性,是否是可读可写的地址,如果不是那你就需要该成数值显示而不是数值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