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我公司要开发一套液压设备!要求能在显示屏上可以显示千斤顶行程与压力!并在不同的压力或行程下对千斤顶进行控制。本人学机械的对PLC简单编程稍懂但从未用过PLC!如传感器的电压电流信号怎样接入PLC,PLC怎样与显示屏!望高手指点一下!介绍一下什么教材适合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A:
PLC加模拟量模块,可以测传感器的电压电流信号;
至于文本或触摸屏,只要支持你的PLC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PLC处理模拟量不难

网友C:
行程用位移传感器检测
压力实际上是压强,用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