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我们工厂有台1250KVA的变压器,带的总 负荷大约1280KW,但是一般情况也就使用900KW左右(不上1000),开始时高压侧用的保险是75A的,没多久(20天)就烧了,后来改为100A的,用了大约20天也烧了,主管说是变压器有问题,换了一台同型号的,保险也加大到200A,用了20多天,还是烧了,那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
  现在我们技师怀疑从变压器到高压跌落零克之间的线路有问题,是吗?

网友A:
比较牛啊,1250KVA只用跌落开关控制吗?

如果真要用-----125A

网友B:
查下低压有没问题

网友C:
先要搞明白这个变压器的高压侧电压等级是多少才能算出高压侧的额定电流,如果高压侧是10KV的,大约高压侧采用150A熔断体.一般来说1250KVA的变压器都是配备高压断路器及相应的继电保护装置.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
我们的1250KVA的变压器就150A的保险
从来没有烧过
经常在晚上的时候电流在1800A这个段飘

网友C:
还有可以将高压保险更换为DW10-10户外柱上多油断路器,额定电流为630A,价格也就5000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