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请问可以在驱动器本身来设置参数吗。
是否一定要通过手控盒或一个总控制器(PLC)才能设置该驱动器的参数
请教安川DR2-02ADY81驱动器相关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通过本身设置参数了

网友B:
本身带显示面板的就可以,
要么同过servo set-up软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