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把减后的数值个位及十位分别存入D10  D11;
用SEGD D10  K2Y0
  SEGD  D11 K2Y10
分别显示;
注意对应用的是Y7  Y17会被占用,但七段码又没有用

注意对应用的是Y7  Y17会被占用,但七段码又没有用
这句话不太明白,如果两个数码管,那么就是14个输出端口被占用吗?还是每个数码管只用一个??

网友A:
是要占十四个输出点

网友B:
K2Y0是包括Y0到Y7共8个
K2Y10是包括Y10到Y17共8个
数码显示只要接7个就可以,所以第8个Y7/Y17虽然没有接数码管,但此程序已把这点占用掉了

网友C:
2位数码占用的是Y0~Y17共16点;
Y7 Y17会一直为OFF;

网友D:
要用到16个输出点,有两个实际没用于显示,但是被占用了
怎么又开了个帖,在上一个给回复了啊

网友E:
K2Y0、K2Y10已占用了Y0--Y7、Y10--Y17共16点,但SEGD解码只是用了14点即YO--Y6、Y10--Y16,Y7及Y17虽没有显示但是在K2Y0、K2Y10程序中被占用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