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9-06-29):
比如说我要设置两个报警按纽`我可以把这两个按纽的地址可以写成一个地址吗``也就是这两个开关共用一个地址``
还有就是`我一直有个疑问``一个开关向量的上升沿和闭合`这有什么区别``不都是瞬时信号吗`?`

网友A:
两个按钮可以接到一个输入点上,就是用同一个地址,相当于并联电路

上升沿只是在接通的那一个扫描周期时成立,以后的扫描周期就不成立了
没有上升沿,在接通时,任何一个扫描周期都成立

网友B:
常用闭点串接

网友C:
两个报警按纽可以按逻辑关系串联或并联后输入到一个PLC点上;

网友D:
两个按钮可以接到一个输入点,上升沿只是在满足条件时接通一下,闭合是一直通

网友E:
闭合不是瞬间的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按钮可以接到一个输入点上,就是用同一个地址,相当于并联电路

上升沿只是在接通的那一个扫描周期时成立,以后的扫描周期就不成立了
没有上升沿,在接通时,任何一个扫描周期都成立

十分感谢``对于第二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今天看到阁下的回答真是豁然开朗``谢谢了`

网友F:
上升沿是一个脉冲,和常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