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用的定位模块型号是QD75D1和马达RK596AAE-P25,然后我在写程序时按照手册来写定位模块程序,但有经验师傅跟我这样写是不对,要考虑电子齿轮比,请教各位高手,为啥呢?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要考虑的,这个和你实际的工程有关系,机械结构等有关系
如果只是学习,可以先不考虑这些,先让伺服按一定的动作动起来,以后在考虑位移准确性等

网友B:
呵呵;电子齿轮比在伺服驱动器上设定;
你编程前要先算好,最后定位模块的频率及脉冲量与这个都有关;

网友A:
有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可以调
QD75中也有个类似电子齿轮的参数,也可以调这两个参数
这些参数在模块手册中都是有详细介绍的,用的时候可以看下手册

楼主:
手册上说每一转的脉冲数(Ap)=伺服电动机每一转的分辨率,那我现在没有伺服我用的步进马达型号RK596AAE-P25,我如何从该马达上查出这个参数呢?

网友C:
步进马达是看驱动器的细分了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没设置参数时,步进细分后多少脉冲转一圈,这个步进的手册或是驱动器上都会表明的
然后再去考虑设置参数

网友B:
呵呵;步进的细分与伺服的电子齿轮类似;
但设置的范围小的多;

网友D:
当然要考虑电子齿轮比了,因为只有先知道这个比值,才能知道多少脉冲对应多少距离与速度

网友E:
楼主用起来了没有?呵呵,QD75是个好东东,多用用,什么功能都试试,功能很多的,6021368

楼主:
还在探索之中,毕竟是做生产一条线呢。

网友F:
要考虑的,只有这样,才能计算脉冲数,才能知道它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