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三菱伺服驱动显示代码RL-30是怎么回事?伺服电机没有反应.

网友A:
再生异常报警
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报警,大概的工作情况描述下看看

楼主:
一开机就显示RL-30,前两天用过都很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指点

网友B:
可能是伺服放大器有问题了吧,刚开机不应该有这个报警的啊

网友A:
可能是损坏了,按手册上的说明先检查下,如果排除不了,最好是送到维修点检测下
三菱手册上有一章专门讲这些报警的原因和排除方式的

楼主(2009-08-06):
问题找到啦,是自耦变压器坏啦,三相电压相差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