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30):
前段时间做了个项目,组态是用Wincc 做得,做完之后,
组态系统运行有时很慢,有时还可以,不知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一下,

注:组态画面都是用CAD画的设备立体图 掉入到里面取得,调入的图片是有100多张吧,但都是10KB左右

网友A:
请检查你的PC配置是否符合wincc的推荐配置。

楼主:
工控机配置够高了,IPC-610L 可选 CPU P4 2.8B/内存512M//DVD光驱
WINCC版本是  WINCC6.0

网友A:
这个配置太烂了~~

Wincc6.0可流畅运行的标准配置为1G内存。

网友B:
与电脑的连接方式也有关系的吧

楼主:
我的是这样连接的:
工控机装CP5611卡,314PLC通过MPI通信线与WINCC通信

网友C:
通讯应该没问题,内存小,我们用的都是1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