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点调试?

楼主(2009-06-30):
我在调一个程序时候,想用断点调试功能,查了写资料,但按着资料就是不行呀
资料说:执行菜单命令: options  /customize    激活 Active  new  breakpoints      immediately
        然后执行debug/operation 选择  test  operation
            这是还是无法设置断点,断点设置工具栏是灰色的,不能操作
我用的是PLCsim,是不是非要实际PLC连接才可以进行断点调试呀?

网友A:
你忽略了Step7的Help中的一句关键的语句——必须在线打开块,而不是使用编辑器来开启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了,在线打开块时,断点调试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在学习呢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