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9-06-30):
3相/380V  40W 电机,请问用哪种变频器带动比较好?有没有最小是0.1KW的变频器啊?

网友A:
呵呵;一般400V的进口品牌最小功率都是400W了;

网友B:
用400瓦的也可以

楼主:
那我想问下如果是选400W的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电机过热啊?感觉好象不是太匹配!有点"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A:
变频器设定电流过载按电机的额定电流设;

网友C:
还需要变频器吗?串电阻吧

楼主:
我需要调速,要用到变频器啊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也要变频控制啊,做什么用的说说啊

网友E:
40W的电机,还是个三相的,很有意思,想控制什么呢?玩具的小电机。

采用V/F控制,大马拉小车也不会对电机造成过载。限制下电流即可。

网友B:
我用过一个750W的变频器带80W的电机是没问题

网友C:
离开高科技就都不会做了
以前没有变频器的时候怎么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