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我用的是RSView32软件,版本是6.3的,
现在有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就是每隔几天(时间不定)就死机,
而且只是软件死机,不能操作
而计算机仍然正常,没有死机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都有什么原因会引起死机问题?
谢谢各位!
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A:
RSWIEW32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还是不是升级为FACORYTALKVIEW了吗?不过这个软件不太好用。

网友B:
软件冲突吧,重装系统后,只装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WIEW32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还是不是升级为FACORYTALKVIEW了吗?不过这个软件不太好用。

没有了?变成什么了?
Facorytalkview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C:
重装软件试试吧,32是我用过的最简洁最稳定的组态软件了。

楼主(2009-10-16):
一般都有什么原因才能引起软件死机呢?

网友D:
如果装杀毒软件,把杀软缷了试试吧。

楼主:
杀毒软件没有装,
我们工程上的机器,
除了必要的工控软件,
我们不安装别的软件。
谢谢您!
麻烦各位达人帮忙分析分析都有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E(2021-07-27):
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