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还是需要用继电器?

如何上传图片?为何我上传不了呢?

网友A:
看一下论坛首页的 新手指南

网友B:
多数时间继电器是可以的,没有用过你说的那种,你可以把它的技术参数发上来

网友C:
可以直接接近接开关。
传图片,点击‘回复中如需上传图片或文件等功能“。

楼主:
JSZ3K型(信号断开延时)时间继电器引脚定义:
2、7 接AC220V
8、5 NC
8、6 NO
3、4 外部控制信号
我打算把3、4接220V接近开关

网友D:
应该可以接220V的

楼主:
选择.jpg文件,点击上传,提示“您只能上传的类型为...”。不明白。

网友E(2010-07-22):
应该可以接的,如果不能直接接的话,加一个24VDC继电器过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