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车间现有一台气动阀,我想给它单独接一个控制点,只需让气动阀通气之后通过起停按钮控制开关,应该怎么接啊??如果用中间继电器和旋钮开关接这样怎么接??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下,最好能给个图啊??谢谢了。很急的!!!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一般的控制开与关啊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一开一闭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