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有哪位仁兄能发一份三凌FX与步进马达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吗?在下先谢谢了!
Shejianj@163.com

网友A:
参考FX编程手册中控制伺服的例子,有详细的解释的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FX编程手册在哪里可以方便地下载到呀?
我下载的PDF Document 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查看呀?

楼主:
求助
谢谢回复:!
请问FX编程手册在哪可以方便的下载到呀?
我在这上面下载的PDF DOCument 格式的文档用什么软件才能查看呀?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三菱网站www.meas.cn上,简单注册后,手册下载里面去找
用这软件打开

网友B:
三菱手册上有相应例子的,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C:
手册有详细写到,可以学学,主要是理解DECO指令.

楼主:
DECO是解码指令.我感觉那上面说的不是很好理解,
是不是个人水平问题?

网友A:
不好理解的指令,用实际的试下,那样可能会容易理解些

楼主:
高手赐招
请问:PLSY 指令只有一个输出点.它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呢?
步进电机至少都是四根控制线呀?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用Y000作脉冲输出.用Y002作方向控制.
这个方各控制该怎么编程呀?
Y002用作方向他的概念是什么呀?
是不是用Y002的开关量去作控制信号?

网友D:
我们程序Y4是方向 正向为ON 反向为OFF

网友A:
方向就是一个开关信号,如果使用脉冲指令,自已可以另外用单独指令控制方向信号的通断就可以

楼主:
多谢楼上的高手赐教.!!!
我好像弄懂了 点.就是说如果用脉冲输出指令,可以自己使用程序另外对方向加
以控制.那如果使用定位指令是不是指令本身就有规定的方向输出端子呢?

网友A:
楼上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哪里能够下载到RE系列纠偏控制器的使用手册!

谢谢各位赐教!!!急用!!!

网友E(2011-04-23):
步进马达程序之一
q0
      0 D       4
      2 B  10  10
      5 L     200    0
      9 L     288    2
     13
q200
    200 D       4
    202 A       8
    204 V   18000 +
    207 +   18000
    212 W       0
    215 A       0
    217
q288
    288 A       8
    290 D       6
    292 V      40 +
    295 +     900
    300 W       0
    303 W     100
    306 V   18000 +
    309 -     900
    314 W       0
    317 D       4
    319 V   18000 +
    322 -   18000
    327 W       0
    330 A       0
    332 J    1600    0
    336
q1600
   1600 F    2000 -
   1603 W       0
   1606 +     500
   1611 W       0
   1614 F    1000 -
   1617 W       0
   1620 W       0
   1623 W       0
   1626
X Y= 40/70 E= 50 K= 10/10 H=fr na=
I= 400 ( 400 /16) V= 18071 ( 18071 /16) (rl= 1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