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变频器过欠压保护:变频器出现过、欠压保护,大多是由于电网的波动引起的。在变频器的供电回路中,若存在大负荷电机的直接启动或停车,引起电网瞬间的大范围波动即会引起变频器过、欠压保护,而不能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持续太久,电网波动过后即可正常运行。这种情况的改善只有增大供电变压器容量,改善电网质量才能避免。

当电网工作正常时,即在允许波动范围(380v±20%)内时,若变频器仍出现这种保护,这就是变频器内部的检测电路出现故障了。当调节不当时,即会使过、欠压保护范围变窄,出现误保护。此时可适当调节电位器,一般在网电380v时,使变频器面板显示值,运行中按住“〈”键与实际值相符即可。当检测回路损坏时,整流桥、滤波电容中任一器件出现问题,也会使该电路工作不正常而失控。对于变频器,因回馈电网污染,增加了隔离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下载了有图,还不错

网友B:
做变频器的有用,参考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C:
怎么提示要登录的?怎么登录?

网友D:
谢啦,以前我用发电机做临时供电电源给大功率变频器供电时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在变频向工频切换的时候就出现瞬时欠压保护,老切换不过来,郁闷完去,后来采用工频时转换为星三角降压,减少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才勉勉强强过关,不知道在正常用电时还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