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我没公司机台49千瓦的一开380电压会瞬间降到350```请问大家用电容无功率补偿有效果吗````急```

楼主:
怎么说可以讲一下吗``电容无功率补偿是起到什么做用```谢谢```

网友A:
不明白,我们这也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B:
导线直径太小,造成线路压降大!
在电机接线盒处接一只15KVAR的电容器即可。

楼主:
加电容无功率补偿效果会好很多吗``

网友C:
会的,会增加功率因数的。

网友D:
加电容器效果肯定有
建议软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我们这也有这种情况的
怎么计算这个公式
烦指教
感谢

网友F:
转帖
导线直径太小,造成线路压降大!
在电机接线盒处接一只15KVAR的电容器即可。

网友G: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就不行

网友H:
电力设备运行时产生的电流分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二者叠加为负荷电流,它们都需从系统中得到,这时电流流过线路时就产生压降.而无功补偿就是在靠近用电设备处并联电容器,这样设备运行时所需的无功电流就直接从电容器中获得,不需要再从系统通过线路进行输送,这时线路中只有有功电流,从而减少线路压降.补偿功率计算公式:Qc=Pap(tanφ1-tanφ2)   式中Qc-无功补偿功率(KVar),Pap-年平均功率:tanφ1补偿前功率因素角的正切值:tanφ2补偿后功率因素角的正切值。这个值也通过手册查到.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无功补偿一般采用欠补偿,也就是说补偿后的功率因素为滞后的,要避免功率因素为1或超前.因为功率因素为1时系统可能产生振荡,而超前(就是补偿功率过大)时当负荷少时用电设备就会产生虚高电压.

网友I: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在功率因数下降不高于设定值时,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会自动补偿,对设备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