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由于受条件限制,需要在只有单相电源的地方使用三相电源,功率不到1KW,要求是正弦波的,将220V单相变为三相380V,请问是否有简单、低成本的制作方法?

网友A:
呵呵,这个应该做不出来吧

网友B:
呵呵;
这个成本不可能太低;

网友C:
就用单相变频器吧,它的输出是三相的.但是只有三相220V(Y/△的负载可接成△用).如果一定要380V可在变频器输出接普通220V/380V变压器.但要留功率余量,并仔细设置有关参数.

网友B:
带电机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案;
其它负载不适用;
输出的波形不符合要求;

网友D:
呵呵,这个不简单哦.

网友E:
能做,输出的波形不符合要求

网友F:
如果是带普通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实现的
如果不是带电机,不怎么好弄啊

网友G:
这个有点不好做呀!!

网友H:
买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呀。

楼主:
用变频器试过了,不行!波形畸变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变频器试过了,不行!波形畸变很严重。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I:
变频器都不可以.....那就只有做发电机了!动力源(单相电动机)——输出电源(三相发电机)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方法妙呀

网友J(2010-01-01):
这个成本不可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