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力控制

楼主(2009-07-01):
像薄膜卷取机械之类的作张力控制用什么方法?转矩控制嘛?具体怎么实现?PID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我这边使用改变弹簧压力来传递变化摩擦力的,来收取薄膜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用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张力,很稳定。

网友C:
就是张力控制啊,像3楼说的,有张力控制器的

网友D:
有例子吗?谁能举个例子说说。有做过这个项目的谈谈就好了。

网友E:
用PID能实现,通过检测薄膜的张力与变频器组成PID控制就可以了,
我有东芝变频器厚模MA1435A ; MA1436C ; MA1437B ;D2558A
13405254393贺

网友F:
用表面卷取的方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