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1):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定位模块如何选型啊?

网友A:
好像你用的都是Q的
根据控制的轴数,有没有插补,信号的距离、输出形式等

楼主:
那请问控制的轴数我可以从手册上查到,那你所说插补,信号的距离、输出形式,我该如何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控制的轴数我可以从手册上查到,那你所说插补,信号的距离、输出形式,我该如何知道?
手册上也可以查到

楼主:
请问是那个手册?

网友A:
模块型号上的数字就能看出是控制几个轴的
QD75是有插补功能的
P是集电极,D是差动信号

手册好像说过几次了,QD75有个详细的手册,三菱网站上可以下载

网友C:
要看你的系统有多少个轴,看要不要连动,有没有特殊性的动作。6021368

网友D:
开始用时要分清楚是用P型的还是用D型的,否则买完可能用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