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什么是伺服伺服电机为什么不会丢步 (2).doc
什么是伺服?
伺服是一个提供闭环反馈信号来控制位置和转速。伺服在半导体设备中的应用极其广泛,例如在涂胶机,光刻机等设备上均有。下面就关于伺服电机的相关问题作出了整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带来帮助。

伺服电机为什么不会丢步?
伺服电机驱动器接收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并和指令脉冲进行比较,从而构成了一个位置的半闭环控制。所以伺服电机不会出现丢步现象,每一个指令脉冲都可以得到可靠响应。

对伺服电机进行机械安装时,应特别注意什么?
由于每台伺服电机后端部都安装有旋转编码器,它是一个十分易碎的精密光学器件,过大的冲击力肯定会使其损坏。

如何调节伺服电机,调节伺服电机有几种方式?
答:使用twin line软件对电机的pid参数、电机参数、电子齿轮比等进行调节。

我们想用伺服电机替换产品中的步进电机,应注意哪些问题?
为了保证控制系统改变不大,应选用数字式伺服系统,仍可采用原来的脉冲控制方式。由于伺服电机都有一定过载能力,所以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经验上可以按照所使用的步进电机输出扭矩的1/3来参考确定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比步进电机的转速要高的多,为了充分发挥伺服电机的性能,最好增加减速装置,让伺服电机工作在接近额定转速下,这样也可以选择功率更小的电机,以降低成本。

用脉冲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优点?
可靠性高,不易发生飞车事故。用模拟电压方式控制伺服电机时,如果出现接线接错或使用中元件损坏等问题时,有可能使控制电压升至正的最大值。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如果用脉冲作为控制信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信号抗干扰性能好。数字电路抗干扰性能是模拟电路难以比拟的。当然目前由于伺服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的限制,用脉冲方式控制伺服电机也有一些性能方面的弱点。一是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工作方式脱离不了位置工作方式,二是运动控制器和驱动器如何用足够高的脉冲信号传递信息。这两个根本的弱点使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有很大限制。(1)控制的灵活性大大下降。这是因为伺服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方式下,位置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这样系统的pid参数修改起来很不方便。当用户要求比较高的控制性能时实现起来会很困难。从控制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很低级的控制策略。如果控制程序不利用编码器反馈信号,事实上成了一种开环控制。如果利用反馈控制,整个系统存在两个位置环,控制器很难设计。在实际中,常常不用反馈控制,但不定时的读取反馈进行参考。这样的一个开环系统,如果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信号通道上产生干扰,系统是不能克服的。(2)控制的快速性速度不高。

伺服驱动器的“4”号报警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电机传感器错误,或者是编码器与电机的连线没有连接好,或者是动力电源缺相。

伺服驱动器“2”号报警,怎样解决,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答:应该调节驱动器控制信号的30号角使其是高电平。
如何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选配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所选的方案应为最佳。
答:根据功率选取减速机,选出合适的减速机尺寸,在根据减速机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一定要注意速度的选取。

伺服电机通电以前应做哪些检查工作?
答:检查电机与驱动器的连线,连线不能虚连,线不能接错。

网友A:
伺服电机就是自动控制系统里说的闭环控制。6021368

网友B:
说的不错,不丢步,速度就会有损失的

网友A:
因为是闭环,所说是不会丢步的,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