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作为盘卷机(或收卷机),都要有一个收卷的效果的,简单的电机转动收卷效果肯定不怎么美观,收卷不均匀,我想的是不是还要用个电机使其横向来回往复运动,能否达到收卷规则的效果?有好的建议,请达人们各抒己见

网友A:
要考虑到R的变化才会有好的效果,最好是V的控制或是T的控制可能会好一点。6021368

楼主:
能否把 关于R的变化 说的稍微详细一点

网友B:
要用到张力控制的,这样比较均匀

网友A:
R的控制是精度控制,可以通过专门的数法把R算出来,也可以加张力传感器来说。6021368

楼主:
精度控制是哪个方面的精度,了解了一下用到模糊控制效果比较好,可是没有机会深入交接这个东西...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不考虑R的变化的,还是考虑均匀的问题,那在纺织行业里有一个摆频的控制。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也叫三角波控制。楼主有没有用过。6021368

楼主:
呵呵,没怎么用过,愿闻其详 .

网友A:
有机会你可以去纺织行业了解一下,或者去看看纺织机器。去看看产品也就知道了,衣服厂的那些线堆是很美观,外观。很均匀。6021368

网友C:
完整张力系统由纠偏、卷径检测、张力检测配合默契、严丝缝合才行

我公司在电池卷绕、涂布等张力系统有成熟产品

网友A:
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楼主先可以去看看别人的机器或是设计,再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