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公司一台设备运行2年,使用次数不多,不用时断电,最近有一些数据总是丢失,每次使用都要输入参数,设备PLC为313C,HIM为TP 170B.

313C无后备电池怎么会丢数据,请教。

网友A:
呵呵;你原来也是无后备电池的?
如果是原来用电池,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没电换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有电池的,你没有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