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教

楼主(2009-07-01):
求教: 三菱FX系列PLC怎样用计数器准确的计数Y0(Y1)输出的脉冲数?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有内部的特殊寄存器可以用的,D8140   D8142,注意是32位的

网友B:
呵呵;想把Y0的脉冲再接到高速输入端来计数?

楼主:
二楼大侠::::::想把Y0的脉冲再接到高速输入端来计数?要怎么做?急!!!!!!!!!!!!!!!!!

网友B:
有必要吗?
直接查看D8140就行了;

网友B:
真想搞把Y0接到X0;
用C235计数;

网友A:
没必要,没这样做过,非常怪异的做法

楼主:
先多谢两位!!!!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个伺服马达要不停的运行,在它运行中又要每200(可用人机更改)的位置要拿一个信号出来做别的动作.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控制精度0.001mm.

网友B:
呵呵;用D8140的值也可以呀;

楼主:
一次要很多个信号点要拿来用,,比如:在100的时候150的时候200的时候..每一个信号输出点又要是新的起点...也就是说每拿一个点的信号就清零一次D8140,那下一个怎么办??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输出频率很高的话,一直输出时清零会有丢失;
用你的方法试一下吧;
接到X0上,用C235计数,用高速比较指令;

网友C:
这个要求用D8140可能不行吧,反应没这么快

楼主:
先试试吧,最好还是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