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請問三菱FX1N如何設置串口通訊方式,默認的是9600,E,7,1
能否設置成其他的,如何設置

网友A:
用这个口和什么通讯,
要和另一端设置成相同的,这个不是固定不变的

楼主:
我要設置成9600,n,8,1這樣可以嗎?能不能詳細點說明下,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D8120;
恩,這個我瞭解,我現在手上有另一種設備要與PLC相連,那種設備室9600,N,8,1的,所以想在PLC上設成一樣的

网友A:
这样设置没问题,肯定要和你要通讯的设备设置成一致,不然怎么能通讯起来

楼主:
是不是把D8120設成H6881就是9600,n,8,1了?

网友B:
呵呵;前面的要看你用的;后面两位81是对的(不带校检);

网友B:
与电脑连的话,对应的COM属性要与电脑设成一样的;

网友C:
可以改变,但一般是不需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