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西门子TP270触摸屏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24V的电源已经通上了,屏幕也没有光,按屏幕也没有任何声音和反应。

网友A:
刷新一下触摸屏看看,

网友B:
应当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C:
应该是你屏本身的故障

网友D:
看样子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你可以拆机,可以先看看电源的保险。

网友E:
可能是屏坏掉了

网友F:
硬件故障,不知道一楼说的刷新怎么搞的

楼主(2011-04-26):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检查,确实是屏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