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请问高手,电子齿轮公式中每脉冲对应的进给量,减速比和滚珠丝杆进给量是如何得到的?是估算还是根据伺服参数有关?我是三菱的

楼主:
那请问PB=10mm,是怎么得到?估算吗?

网友A:
PB=10mm这是导程,是由你的丝杆决定的,改变不了的

网友B:
呵呵;
这是你丝杆的规格,就像螺纹的螺距一样,你可以定货时向厂家定购时注明;

楼主:
那请问还有参数每脉冲对应的进给量和减速比如何得到呢?

网友A:
这里的减速比也是指电机外实际的齿轮比,这个在机械机构定好后也是不变的
每个脉冲的进给量,这个可以算出来,知道了发出一定的脉冲量,丝杆进给多少,用进给量除以脉冲数,就是每个脉冲的进给量

网友B:
呵呵;减速比是外部机械的传动比,直接带的话就是1:1;
至于每个脉冲的进给量,这个就是你想要的数值;
调电子齿轮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数;

网友C:
这个可不能估算,要精确的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