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我们厂里有几种接近开关(厂家不一样,都是直径80毫米,直流24伏,pnp常开的,电流200mA), 接在控制电磁阀的一个简单电路里,电路中有中间继电器和24伏的时间继电器(型号JS14P)。奇怪的是有的牌子的接近开关可以驱动,有的就不能驱动,我单独驱动时间继电器也是一样,我怀疑是接近开关的问题,但不十分确认。如果我的电磁阀用plc控制(接近开关作为输入信号使用),所有的接近开关都好用。   请明白人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
可能有的是NPN的,输出时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同厂家的中间继电器内租和工作电流不一样的
我早与到过

楼主:
肯定是pnp的常开的,而且都是200mA的。就是有的驱动不了时间继电器。有的品牌都可以驱动,有的品牌的都不能驱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产品问题

网友D:
近接开关的问题!有NPN,PNP型。

网友E:
这要看你的继电器需要动作的条件,认真校对你自己的接近开关,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接近开关先不带继电器看看信号对不对,如果对而接上继电器又不能驱动,那就是接近开关的电流驱动不起继电器

网友G:
个别接近开关的电流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H:
应该是有的电流太下驱动不料。

网友I:
应该是内阻太小了,所以带不起

网友J:
接电磁阀,与NPN、PNP无关的
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同,这也正常

网友F:
可以量一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多少

网友K:
从楼主说的情况看应该是驱动电流小了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L:
应该是驱动电流小了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M:
驱动电流小了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N:
电流不够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根据各位的说法,我又测量了时间继电器的驱动电流,才60多毫安。有很多品牌(标称都是200毫安)的就驱动不了,太气人了。看来就是电流太小的事。谢谢。
         再请问在不换接近开关的情况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加个三极管或者小型的继电器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