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块损坏,里面一个电阻烧毁了,请教大家这是个什莫电阻?

楼主(2009-07-01):
最近机器上的一个模块坏了,拆下来,发出很大的糊味,拆开发现里面的一个元件烧毁了,找了一个相同的模块对比了一下,是一个电阻,万用表量不出阻值,电阻色标是:黄紫银黑,请教各位大侠了,这是个什莫电阻?
还有我从别的地方拆了一个,不过个头比原来的小很多,能用吗

网友A:
个头比原来的小很多
这样不能用,功率不一样了

网友B:
不能用,比他大的可以,小的不行。

网友C:
应该是限流电阻,0.47欧姆。烧糊了可能有过流的地方。功率最好相同或稍大

网友D:
你小心剥开外皮,看是不是有漆包线缠着,用在“交流”电路
如果是,坏的原因是同直流啦

网友E:
应该是色环电感。
0.47UH.
测量时应该是直通,没有阻值。
烧坏时不通,无穷大。

网友F:
应该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色环电感。
0.47UH.
测量时应该是直通,没有阻值。
烧坏时不通,无穷大。
色环电感的电感和色环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算法

网友G: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E:
是一样的!

网友H:
不能用比它小的;

网友I:
我看了觉得是电感,读数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E:
色环电阻,电感的识别方法 2009-01-17 19:26
分类:默认分类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色环电阻

对于用色环来表示的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两种表示法。

--------------------------------------------------------------------------------

四色环表示法规则如下表:

颜色          无 银 金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第一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位倍 乘   10-2 10-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第四位误差/% ±20 ±10 ±5

四色环电阻的阻值快速识别步骤:

第一步

当我们拿到一个四色环电阻时,首先看它的第四道色环,第四道色环一般离其它三道色环的距离较远一些,容易找到,并且第四色环的颜色也只有金和银两种色,或者是没有第四道色环即无色。之所以要先看第四道色环不仅仅是因为它位置特殊和颜色简单容易识别而已,而是因为它将决定第一道和第二道色环的颜色,这个重要的特征由标称值系列来决定的。

标称值系列 误差/% 电阻器标称值/Ω
E24 ±5 1.0 1.1 1.2 1.3 1.5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E12 ±10 1.0 1.2 1.5 1.8 2.2 2.7
3.3 3.9 4.7 5.6 6.8 8.2
E 6 ±20 1.0 1.5 2.2 3.3 4.7 6.8

标称值系列有E24、E12和E6三种,它们的误差分别是±5/%、±10/%、±20/%,而在四色环电阻中刚好用金银无这三种色来分别代表这三个系列的误差,也就是第四道色环
如果是金色的话,那么电阻器标称值就只有24个数值,
如果是银色的话就只有12个数值,
如果是无色的话就只有6个数值,

第二步

看完第四道色环后接着是先看第三道色环,第三道色环是快速读出阻值的关键一环,大家都知道第三环是倍乘,如果只是读出倍乘的话那将影响整个阻值读取过程,我们应该将倍乘直接读成阻值的单位,再加上第一二道色环的数值就是正确的结果

颜色 倍乘 数值范围 单位
金 10-1 1.0-9.1Ω 几点几欧
黑 100 10-91Ω 几十几欧
棕 101 100-910Ω 几百几十欧
红 102 1.0-9.1KΩ 几点几千欧
橙 103 10-91KΩ 几十几千欧
黄 104 100-910KΩ 几百几十千欧
绿 105 1.0-9.1MΩ 几点几兆欧
蓝 106 10-91MΩ 几十几兆欧
紫 107 100-910MΩ 几百几十兆欧

以上是第三道色环比较常用的颜色,而灰和白这两种色因为倍乘太大一般不会用,银这种色太小也不会常用,而无这种色因为没有相对应倍乘,所以这第三道色环不可能是无色。

第三步

然后再看第一二道色环,第一二道色环代表的是有效值,第一道色环一般会紧靠在色环电阻的某一端,紧接着的是第二道色环和第三道色环,然后再隔较远的距离才是第四道色环,如何快速读出第一二道色环数值?请牢记下面这句口诀:

棕一红二橙三黄四绿五蓝六紫七灰八白九黑零

第四步

检查最后读出的阻值是否正确

①根据第四道色环的颜色所对应的标称系列来检查
第一二道色环是由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这种颜色每两种色组合而成,按道理可以配成1024种组合,但是我们在第一步时先看了第四道色环,因为E6和E12系列的阻值都是E24系列里重复的,不管第四道是金银无这三种颜色的任一种颜色,它们总共只有24个对应阻值,也就是说第一二道色环的颜色组合也只有24种,比如说第一二道色环若分别为
棕和黑,那么第四道色环可以是金银无三种颜色的任一种,因为三个标称值系列都有1.0对应阻值
棕和棕,那么第四道色环只能是金色了,因为只有E24标称值系列才有1.1对应阻值
棕和红,那么第四道色环是金或银了,因为E24和E12标称值系列都有1.2对应阻值
棕和黄,那么你可能是眼花没看清楚,因为三个标称值系列中都没有1.4对应阻值,这时你应该再仔细看一遍。

②根据第三道色环的颜色所对应的倍乘来检查
因为这第三道色环的倍乘,色环电阻的阻值就好像是科学计数法,所以第一道色环不可能是黑色,这里面的原因我们来举例说明,假如某个四色环电阻的色环排列是黑红黄金,这样读出来的阻值便是20KΩ,那么红黑橙金呢,读出来的阻值也是20KΩ,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黑红黄金是02×104,而红黑橙金表示是20×103,显然前面个数是不科学的,因为第一个零是无意义的,这样在做色环电阻时就会注意到,如果第一个色环是黑色的话那就会修改第三道色环的颜色来修改倍乘,从而保证了第一道色环不会是黑色。
③根据电子产品或电子电路的性质来分析这个电阻的阻值读数是否合理正确。

--------------------------------------------------------------------------------

五色环表示法规则如下表:

颜色 无 银 金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第一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四位倍 乘 10-2 10-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第五位误差/% ±20 ±10 ±5 ±1 ±2 ±0.5 ±0.25 ±0.1 ±0.05

五色环电阻与四色环电阻之间的不同之处有:前三色环是有效数值,第四色环是倍乘,第五色环是误差。

五色环电阻的阻值快速识别步骤:

①五色环电阻阻值识别步骤和四色环电阻识别的步骤是差不多的,依然是先看第五环(即最后一环),四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只有金银无三种色,而五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却有金银棕红绿蓝紫灰无九种色,这样使五色环的误差精度有所提高。

②五色环电阻阻值识别第二步同四色环电阻识别一样,也是看第四环(即倒数第二环)倍乘,因为前面三位有效数值,所以五色环电阻的倍乘与四色环电阻的倍乘完会不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四色环的倍乘比四色环电阻的第三色环倍乘的倍率大101

颜色 倍乘 数值范围 单位
银 10-1 1.00-9.10Ω 几点几几欧
金 100 10.0-91.0Ω 几十几点几欧
黑 101 100-910Ω 几百几十几欧
棕 102 1.00-9.10KΩ 几点几几千欧
红 103 10.0-91.0KΩ 几十几点几千欧
橙 104 100-910KΩ 几百几十几千欧
黄 105 1.00-9.10MΩ 几点几几兆欧
绿 106 10.0-91.0MΩ 几十几点几兆欧
蓝 107 100-910MΩ 几百几十几兆欧

③五色环电阻的前三色环有效值识别方法和四色环电阻完全相同,由于有三个有效值,使得五色环电阻精确度比四色环电阻明显提高,所以五色环电阻一般作精密电阻使用了。

--------------------------------------------------------------------------------

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色环电容的基本单位是皮法,色环电感的基本单位是微亨。

网友J:
恩,楼上的大师已讲的够全面了

网友K:
恩,应该是电感

网友A:
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色环电容的基本单位是皮法,色环电感的基本单位是微亨。

竟然还有色环电容,长见识了,谢谢信老师

网友L:
原来还有色环电感啊,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M:
这是色环电阻,478欧姆。
个头小最好别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应该是色环电感,仔细看了一下线路板,上面标的是 L1,不过这个元件哪里有卖的呢?还是用什莫可以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