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07-01):
简单问题求答案
用五个开关控制一盏灯要求每个开关都能控制灯的开关
求高手帮忙
还要一个复杂点的
用只有一个常开的按钮开关控制电机
第一次按要求正转
第二次按要求停
第三次按要求反转
第四次按要求停
如此反复
注不能用PLC只能用继电器控制
求高手帮忙想了好久都没想到

网友A:
开关并联,就行了
第二个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除了继电器之外,还能用其它器件吗?

网友C:
用步进继电器,计数器,计时器.....
普通继电器没解

网友D:
这个图我以前发上来过,加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第一题要5个开关  互不影响么·?
    2楼的回答  怎么并呀 ?

网友F:
第一个比较简单加几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
第二个就有一点复杂了还没有想到。

网友G:
考试啊。。。有空去想想。。。
好像以前有人给我做过。。。

网友H:
看看这个 勉强可以,时间继电器定2秒

网友I:
没有实际试,用软件模拟是可以的

网友J:
是考试题吧,以前好像有人给过答案,没记住

楼主:
是啊
没考过,郁闷
能教教我吗

楼主:
这么简单就不会放到上面了

楼主:
你想用什么说来听听

楼主:
高手,弄出来我们看看啊

楼主:
是啊
有点复杂
帮忙想想

楼主:
用交流接触器
有那么复杂
可以用三位开关
高手麻烦吧你想的让兄弟们学习学习

楼主:
那我等你好消息哟

网友K:
第一个问题:用两个双控加三个多控开关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
 1.  有时间继电器的正转,停止,反转循环启-停控制:
1)  第1次揿SB1,通过KT1、KT2、KT3和KM2的常闭触点使KM1得电并自锁,电机正向启动;之前KT也得电,其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延时闭合,为第2次揿SB1准备电路。
2)  第2次揿SB1,通过KT1、KT2的常闭触点使KT2和KA得电并自锁,KA的常闭触点断开KM1,电机停止。KT2的延时到,除使启动电路进行转换外,还为第3次揿SB1准备电路;也使KA的线圈回路断开而失电,KA的常闭触点恢复闭合,为KM2的自锁准备电路。
3)  第3次揿SB1,只能通过KT3的常闭触点使KM2和KT3得电并自锁,电机反向启动;KT3延时时间到实行电路转换,为第4次揿SB1准备电路。
4)  第4次揿SB1,通过KT3的常闭触点使KT2和KA得电并自锁,KA的常闭触点断开KM2,电机停止。一次循环完成,第5次以后揿SB1则重复第1至第4项的动作过程。

2.  无时间继电器正转,停,反转的循环启-停控制
4次揿按钮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下:
   第1次揿SB1,通过 KM1(2-3)—KM2(3-4)触点使KA1得电;又通过 KM2(1-6)-- KA1(6-7)—KA3(7-9) 使 KM1得电并自锁,正向启动,同时切换了启/停信号通路。
   第2次揿SB1,通过 KM1(2-5) 触点使KA2得电;又通过 KM2(1-6)-- KM1(6-7)—KA2(7-8)使KA3得
电并自锁,同时切换了启动对象;KM1由于通电回路中的KA3(7-9)的断开而失电,正向停止。
   第3次揿SB1,通过KM1(2-3)—KM2(3-4)使KA1得电;由于KA3(7-9)的断开,KM1不会再
得电;又通过KA1(1-10)-- KA3(10-11)
-- KA2(11-12)--KM1(12-13)的路径使KM2得电并自锁,反向启动,同时又切换了启/停信号通路。
   第4次揿SB1,通过 KM2(2-5)使KA2得电;由于KM2(1-6)是断开的,虽有KA2(7-8)的接通,但不能使KA3再得电,而是KA2(11-12)断开KM2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反向停止。
   一次循环完成,第5次以后揿SB1则重复第1至第4项的动作过程。
   电路的最大缺点就是只能按顺序启-停。
   启-停信号的切换是否会因为操作不当的原因而造成抢电现象,需要在实践中验证。

网友K:
怎么图片没传上?

对应1
对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