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我在船厂工作. 电工 .  在动风机时.  感觉风机与一般马达不一样 。 它时 三相交流220V。  我量了三相绕组阻值  .是不对称的 .  它是两相相加.等于地三相 阻值。
   问: 这电动机里面什么结构    什么原理..
  还有 运行时  我发现风机的抽风口 .风很小.   电动几声音也正常 .  我就试试把马达 . 1 .2  两相  。对调了    再启动  风量很大   ~    这又是怎么会事???

    高手赐教!!!

网友A:
把电机的铭牌传上来看看

楼主:
嗷  .

 我回头再看看  .     !

网友B:
你能把具体的电机参数说一下吗?

网友C:
是单相电机吧?

网友D:
说的不清楚。。。估计是单相电动机。

网友E:
就算是三相220的话,三相也应是对称的,楼主还是先说说清楚的好吧

网友F:
离心风机,反转的话风量是小一点的

网友G:
注意看扇叶,先确定风机转动的方向.

网友H:
感觉电机有问题

网友I:
没见过你说的那种电机了,看看铭牌吧

网友J:
可能是单相电机,

楼主:
这电动机 接线盒 里 在 1  3  相上并联了电容
       我想    船用么  不奇怪   .
   在 1   3相上   应该不是单项的吧· ··   名牌 昨天么时间  。

网友A:
这样看来应该是3相电机改成单线用了

网友K:
是不是一开始你的风机就反转了啊~!所以风量小~!

网友L:
这是一台单相电机,你所说的三相电阻中阻值较小的是主线圈,阻值较大的是付线圈。而你所说的第三相正是主付线圈的阻值相加,细心学习一下单相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电机 内部不一样·

网友M:
是一台单相电机,你所说的三相电阻中阻值较小的是主线圈,阻值较大的是付线圈

网友N:
带正反转吧 和电风扇的一样吧!

网友O:
是台湾产品吗```我们这就有台3相烘干桶他每相都是110电压,刚开始还不知道后来问了一个老师傅才知道````台湾的很多都是那样`

网友P:
我感觉是单相电机。不过很多国外的产品和我们不一样,也许是老外的产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是台湾产品吗```我们这就有台3相烘干桶他每相都是110电压,刚开始还不知道后来问了一个老师傅才知道````台湾的很多都是那样`
台湾那边的单相都是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