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问题

楼主(2009-07-01):
大家好,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plc的时间继电器(或计数器)的触点能否直接控制其他时间继电器(或计数器)?
如果这样使用,会使程序不稳定吗?

网友A:
可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楼主思路可能不太正确,好好理一下,最后自己动手试一下会很深刻。

网友D:
这样的控制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呵呵;PLC内定时器可以像中间继电器那样用;

网友G:
不能,要通过输出点来带动

网友H:
楼主指的是软触点去控制的别的软触点吧,这样当然可以了。最好是自已多试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给个例子:
LD   X0
out T0  K10
LD t0
out  T1 K10

就相当于两个定时器加起来;

网友I:
可以直接驱动内部时间继电器!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网友K:
当然可以,一级控制一级啊

网友L:
可以吧,小弟使用的使用感觉如果是周期执行的动作,用TIMER控制TIMER比较直接简单。
比如一个运行10秒,关闭20秒的周期动作,可以用TIMER-2的非控制一个10秒的TIMER-1,后面再控制20秒的TIMER-2,这样当TIMER-1为ON时就是关闭,TIMER-1为OFF时就是运行。

网友M:
可以,都是些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