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1):
要使电机运转,需要调试哪几些参数

网友A:
看手册,很清楚的。主要设置最高转速、电压,励磁电压,测速模式等

网友B:
看手册,在快速调试那一章里就 有

网友C:
只需要给电压好像就可以啊

楼主:
刚接触这玩意,在手册上好像没看到快速调试这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