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电脑的数据取样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这是一个给电脑的数据取样程序的一部分。请教各位老师
1,ASC(86)已经安#30的要求转换成2个数据分别存在D1和D2中。为什么还要将D1和D2的数据转换?
2,MOV #20 UP_PULL_SPACE有什么用,好像每个采样都MOV #20 到某个DM区~!

网友A:
很正常,控制要求需要,你把每条指令搞清楚就明白了

楼主:
- -!就是因为搞不清楚才问的~!

网友A:
哈哈 你把每条指令搞清楚就明白了,注释翻译过来看,你的注释很清楚

网友B:
数据转换是因为需要,可能以后的运算要用到的

楼主:
唉~!看来只有编程的人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用的了~!可是程序是老外写的,没办法问是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