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有一个热风箱,里面有六只加热管,这里分别记号为R1,R2,R3,R4,R5,R6
R1,R2串联记号为R7
R3,R4串联记号为R8
R5,R6串联记号为R9
供电电源为3相380VAC  R7,R8,R9一直星形接法使用
现机器由于温度升不上,查为有R1,R2,R4加热管烧断
所以我就把R3,R5,R6星形连接后接入3相380VAC电源
开启加热温度刚开始升了一会不到2分钟温度升不上反而下降
检查R3,R5,R6加热管也全部烧断相
.......
后来接法不对?为什么又全部烧断?

网友A:
R1-R6电压是110V的,星型接法接220V才是对的。

网友B:
对,发热管是110V的,不然不会全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6电压是110V的,星型接法接220V才是对的。
只有这样解释最合理

网友C:
是呀,就是电压的问题,看来楼主对星三角的理解还有问题 或

网友D:
既然已经烧断了,说明搂主所加的电压,使加热管超过了额定功率。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搂主还要减电阻?这样岂不是更超过了额定功率~!试试改成串联3个加热管,或者降低电压~!

网友E:
R3,R5,R6,三根110V的电热管接三跟380V的,不烧才怪!
你要明白,110V,220V,380V不同的接法!

网友F:
楼主的 接法与烧坏之前的接法,其功率增加了一倍,在电压(380V)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加热管的工作电流也增加(超过其额定电流),所以,刚通电时,温度上升很快,但也很快就烧坏加热管.

网友G:
线的解法不对,应该是110V

网友H:
应该是电压不对,后来接的电压没变,但加热管少了,电压变高了

网友I:
电阻变小了,电压还是原来的电压,这样电流就会变大。另外电热管是旧的,阻值比新的还要小一点,这样很容易烧坏的。你的接法是没有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阻变小了,电压还是原来的电压,这样电流就会变大。另外电热管是旧的,阻值比新的还要小一点,这样很容易烧坏的。你的接法是没有错的。
如果电压不变,电阻变小了,功率小了,电流自然会变小,怎么会变大的啊,哈哈

网友D:
我感觉楼主的加热电源有可能是400V不是380V~!

网友J:
电热丝应该是110V的,用星形接法当 然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