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电阻色码辨识
●电阻的数值
电阻的代表字母是 r﹝resistor﹞,单位是欧姆﹝ohm 或 ω﹞,若数值较高者,常以 kω 或 mω 表示,1kω=1000ω,1mω=1000000ω,在电阻上的标示方法有数值标示法与色码标示法。

●电阻标示
电阻颜色识别
颜色

绿

无色
第一位数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数
0
1
2
3
4
5
6
7
8
9

指 数10x x=
0
1
2
3
4
5
6
7

-1 (/10)
-2 (/100)

容许误差

± 5%
10%
20%

误差1%以下电阻色码
颜色

绿

第一位数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数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位数
0
1
2
3
4
5
6
7
8
9

指 数10x x=
0
1
2
3
4
5
6
7
8
9
-1 (/10)
-2 (/100)
容许误差±
x
1%
2%
x
x
0.5%
0.25%
0.1%
0.05%
x
5%
10%

下图是三种常见电阻,分別是碳素电阻,金属氧化膜﹝metal oxide film﹞电阻,与误差1%精密金属膜﹝metal film﹞电阻。

常用电阻颜色识別
ω
ω
ω
ω

0.10 棕黑银
1.0 棕黑金
10 棕黑黑
100 棕黑棕
1.0 棕黑红
10 棕黑橙
100 棕黑黄
1.0 棕黑绿
0.11 棕棕银
1.1 棕棕金
11 棕棕黑
110 棕棕棕
1.1 棕棕红
11 棕棕橙
110 棕棕黄
1.1 棕棕绿
0.12 棕红银
1.2 棕红金
12 棕红黑
120 棕红棕
1.2 棕红红
12 棕红橙
120 棕红黄
1.2 棕红绿
0.13 棕橙银
1.3 棕橙金
13 棕橙黑
130 棕橙棕
1.3 棕橙红
13 棕橙橙
130 棕橙黄
1.3 棕橙绿
0.15 棕绿银
1.5 棕绿金
15 棕绿黑
150 棕绿棕
1.5 棕绿红
15 棕绿橙
150 棕绿黄
1.5 棕绿绿
0.16 棕蓝银
1.6 棕蓝金
16 棕蓝黑
160 棕蓝棕
1.6 棕蓝红
16 棕蓝橙
160 棕蓝黄
1.6 棕蓝绿
0.18 棕灰银
1.8 棕灰金
18 棕灰黑
180 棕灰棕
1.8 棕灰红
18 棕灰橙
180 棕灰黄
1.8 棕灰绿
0.20 红黑银
2.0 红黑金
20 红黑黑
200 红黑棕
2.0 红黑红
20 红黑橙
200 红黑黄
2.0 红黑绿
0.22 红红银
2.2 红红金
22 红红黑
220 红红棕
2.2 红红红
22 红红橙
220 红红黄
2.2 红红绿
0.24 红黄银
2.4 红黄金
24 红黄黑
240 红黄棕
2.4 红黄红
24 红黄橙
240 红黄黄
2.4 红黄绿
0.27 红紫银
2.7 红紫金
27 红紫黑
270 红紫棕
2.7 红紫红
27 红紫橙
270 红紫黄
2.7 红紫绿
0.30 橙黑银
3.0 橙黑金
30 橙黑黑
300 橙黑棕
3.0 橙黑红
30 橙黑橙
300 橙黑黄
3.0 橙黑绿
0.33 橙橙银
3.3 橙橙金
33 橙橙黑
330 橙橙棕
3.3 橙橙红
33 橙橙橙
330 橙橙黄
3.3 橙橙绿
0.36 橙蓝银
3.6 橙蓝金
36 橙蓝黑
360 橙蓝棕
3.6 橙蓝红
36 橙蓝橙
360 橙蓝黄
3.6 橙蓝绿
0.39 橙白银
3.9 橙白金
39 橙白黑
390 橙白棕
3.9 橙白红
39 橙白橙
390 橙白黄
3.9 橙白绿
0.43 黄橙银
4.3 黄橙金
43 黄橙黑
430 黄橙棕
4.3 黄橙红
43 黄橙橙
430 黄橙黄
4.3 黄橙绿
0.47 黄紫银
4.7 黄紫金
47 黄紫黑
470 黄紫棕
4.7 黄紫红
47 黄紫橙
470 黄紫黄
4.7 黄紫绿
0.51 绿棕银
5.1 绿棕金
51 绿棕黑
510 绿棕棕
5.1 绿棕红
51 绿棕橙
510 绿棕黄
5.1 绿棕绿
0.56 绿蓝银
5.6 绿蓝金
56 绿蓝黑
560 绿蓝棕
5.6 绿蓝红
56 绿蓝橙
560 绿蓝黄
5.6 绿蓝绿
0.62 蓝红银
6.2 蓝红金
62 蓝红黑
620 蓝红棕
6.2 蓝红红
62 蓝红橙
620 蓝红黄
6.2 蓝红绿
0.68 蓝灰银
6.8 蓝灰金
68 蓝灰黑
680 蓝灰棕
6.8 蓝灰红
68 蓝灰橙
680 蓝灰黄
6.8 蓝灰绿
0.75 紫绿银
7.5 紫绿金
75 紫绿黑
750 紫绿棕
7.5 紫绿红
75 紫绿橙
750 紫绿黄
7.5 紫绿绿
0.82 灰红银
8.2 灰红金
82 灰红黑
820 灰红棕
8.2 灰红红
82 灰红橙
820 灰红黄
8.2 灰红绿
0.91 白棕银
9.1 白棕金
91 白棕黑
910 白棕棕
9.1 白棕红
91 白棕橙
910 白棕黄
9.1 白棕绿
碳素电阻:

   第一位数黄代表 4,第二位数紫代表 7,倍数色码黄色代表(4个0),误差值色码金色代表±5%,所以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 47 后面加(4个0)亦即 470kω 误差±5%
氧化金属膜电阻:

   第一位数棕色代表 1,第二位数黑色代表 0,倍数色码黑色代表(0个0),误差色码金色也是±5%,所以代表的数值是 10 后面(不用再加 0)也就是 10ω 误差±5%
金属膜电阻:

   第一位数棕色代表 1,第二位数黑色代表 0,第三位数黑色代表0,倍数色码橙色代表(3个0),误差色码棕色代表±1%,所以代表的数值就是 100 后面加(3个0)也就是 100kω,误差1%。
传统的电阻为电子线路板带来富有活力的多样色彩,因为这些电阻是以色码来标示电阻值的。要以色码读出电阻值并不难,第一、二色带分別代表第一、二位数,第三色带则是代表数目后加零的个数,第四色带则是误差率 ( 没有的話表示它的误差率为 20%),有时为了其它用途,还会加用第五色带。例如误差率色带后,加一宽白色带的話,表示这电阻的接脚可以焊接。精密的金属薄膜电阻常采四色带码,前三色码表示数字,最后一色带表示零的个数,例如 1372 表示电阻值为 13.7k 欧姆,而阻值在 100 欧姆以下,以 r 表示标点符号,例如 51r1,表示电阻值为 51.1 欧姆。而表面粘着电阻采用三色码,所以 100 表示电阻值是 10 欧姆,102 表示 1k 欧姆,105 代表 1m 欧姆等等。

网友A:
前面的内容很箱子。补充一点是:色码的读法是从最靠近电阻器端线的色码条纹开始。(另一侧之条纹距离另 一端线较远)

网友B:
记得前不有位朋友还传了一个查阻值的软件,并且还有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