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电子齿轮比是伺服中经常要用到的,初用者对这个参数的设置有时会不解,先介绍两个伺服电子齿轮设置方面的2个小例子,供大家参考下。
   例子1:已知伺服马达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 P/R,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送脉冲的能力为200Kpulse/s,要想达到额定转速,那么电子齿轮比至少应该设为多少?
   计算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中的算法,可以算出电子齿轮比CMX/CDV的值

   例子2:已知伺服马达的分辨率是131072 P/R,滚珠丝杠的进给量为 Pb =8mm。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Lo=
     (2)  要求指令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电子齿轮比=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

  解答如下: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Lo= 8mm/131072

     (2)  要求指令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Lo×电子齿轮比×1000=0.1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电子齿轮比=3000/60×131072

网友A:
简单明了

网友B:
搞不懂伺服控制器为什么要这样设置,觉得如果就直接设置多少脉冲为一转不更简单

网友C:
现在很多伺服正如上楼说的那个有电子齿轮,也有一个参数要可以直接设置多少脉冲为一转。如三菱MR-J3的伺服。但有一个参数作开关用,让你选择用那种方式。6021368

楼主:
三菱的MR-J3的PA05号参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的指令输入脉冲数。设置成0,电子齿轮有效,设置成其它值,电子齿轮无效,这个值有效

网友D(2009-08-04):
三菱的MR-J3的PA05号参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的指令输入脉冲数。设置成0,电子齿轮有效,设置成其它值,电子齿轮无效,这个值有效

-------------------------------------------------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02885580a099b39e059c3b74db2e80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