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请教前辈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检查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的接线对不对?以前好像在电气时代上看到一篇文章,不过现在忘记了?希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你按这个图接没问题

网友B:
觉得没必要记死的,关键是要懂原理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只要知道电机的引线的首尾头就可以啦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的主电路

楼主:
我要的不是电路图,而是用万用表判断接线是否正确?有没有办法,因为万一接线有问题,引起的后果比较严重!!!

网友A:
万用表?在电机端子处?

方法1:拉根(用)辅助线

方法2:2人配合,1人在电机处,1人在控制柜出口

怎么操作不用交了吧

网友E:
本人在工作中有一简单又快的方法。    主回路共有三接触器,{主接触器,三角形接触器,星型接触器}           先说接触器上方接线,  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上方接的电源U,V,W  从左到右顺序一定要一样。(具体是V,W,U  还是W,V,U  没关系) 在这一前提下。
               再说接触器下方接线,主接触器下方接电机的三个首头(或尾头),三角形接触器下方接电机的三个尾头(或首头)。星形接触器下方从三角形下方接三条线(不用考录顺序 , 因为星形接触器上方是并联的)                 关键是:主接触器下方三个点按从左到右与三角形接触器下方三个点从左到右   所对应位置的点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只要不通即可。 至于电机旋转方向可以倒主电源,也可倒主接触器与三角形接触器下方的线(只要对应位置的点不通即可)   说的罗说一些,望能看明白。

楼主:
太感谢了,我在电气时代上看的文章就是这个意思。感谢,感谢!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不按图接线,电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E:
本人在工作中一直用,请相信。另你可在实际使用电路中测量验正一下。

楼主:
应该是对的,我相信是对的。可以从原理上分析的也因是对的!

网友F:
先不接电机,给启动柜接上电源,按启动钮,待启动完毕,用万用表测两接触器对应的出线端,如有电压,则主线路接线错误,反之就是对的

网友G:
这个方法不错,主要就是要避免转换时反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不接电机,给启动柜接上电源,按启动钮,待启动完毕,用万用表测两接触器对应的出线端,如有电压,则主线路接线错误,反之就是对的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A:
怎么好,这只是表明接触器接线对了,这几根线再接错还干嘛

网友H(2009-08-07):
各位都说的好!

网友I:
线序接对就行了.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J:
按原理图逐步查就行了。

网友K:
如果楼主别人上了图还搞不懂要怎么样量的话,我告你一个简单的验法,不用懂原理,你只要记住,16 24 35 是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L:
3楼的主电路中电机的6个接线柱标注有问题,三相电动机的6个接线柱不是首尾对应的而是相互错开来的,从3楼的图上的标注来分析电机在星形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切换到三角形运行的时候三相电机的每相绕组都被短路了!

网友L:
哦!不好意思看走眼了,光顾看电机上的标注没注意到在接线的时候已经错开来了!

网友M:
3楼和8楼的接线可能是对的,但电机端子的标注就不对:U2、V2、W2应顺延一个位置才是电机的实际接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楼主别人上了图还搞不懂要怎么样量的话,我告你一个简单的验法,不用懂原理,你只要记住,16 24 35 是通的就可以了
下图是电机端子的实际接线,对应于朋友的编号是1-U1,2-V1,3-W1,6-U2,4-V2,5-W2应该是通的;用万能表量U1-W2,V1-U2,W1-V2就不应该通了。

网友N:
其实星—三角接法,只需要记住六个字就不会错了:同相不同源。
意思就是:电动机同一相线不接在同一相电源上就行。

网友O:
3楼和8楼的图中热继怎么都放在那个位置。为什么不放在系统的进线上。

网友P(2013-06-25):
给个图看的明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