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一条传送带用两个脚踏开关控制起停怎么接

网友A:
和按钮控制有区别吗?

网友B:
把它当作一个接

网友C:
如果是两地控制的话,很简单的。

网友D:
启动并联,停止串联

网友E:
具体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F:
两个脚踏开关控制起停?
如果一个是启动,一个是停止,那就是一个启动带自锁,停止优先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