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路工程

楼主(2009-07-02):
电力线路工程
施 工 技 术 措 施
一、原料及器材质量检验
1、电力线路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器材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有该产品的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书;
1)有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各项质量检验资料;
2)对无检验资料的产品或对产品检验结果有疑问的均应重新抽样,并经检验合格,方准使用。
2、原材料及器材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重做检验:
1)保管超过期限规定者;
2)因保管不良有变质可能者;
3)试样代表性不够者。
3、预制砼构件及现场浇筑基础,砼使用的碎石或卵石、砂石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有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普通混凝土有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中的有关规定。
4、现场浇筑混凝土宜用饮用水,即使条件不允许,所使用的水中也不得含有油脂或有害化合物。
5、混凝土掺用的外加剂,应采用符合标准的产品,首次使用应经试验符合质量要求后,方可使用。
6、掺入基础的大块石不得有裂缝,夹层,其强度不得低于混凝土用石标准,尺寸宜为150-250mm,且不得使用卵石。
7、焊条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其品种牌号必须与所使用的钢材的化学万分和机械性能相当,并应具有良好的焊接工艺性能,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气焊条表面不得有油脂、污秽、腐蚀等;
2)电焊条无药皮剥落,受潮的电焊条必须按焊条说明书规定的温度经过干处理,应再经工艺性能试验,鉴定合格后,方准使用。
二、电杆、拉线基坑及基础埋设
1、据杆高确定电杆埋设深度,杆高10米埋设深度为1.7米,杆高12米埋设深度为1.9米。允许偏差为+100mm、-50mm。
2、若坑深误差超过+100mm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1)砼杆基础,偏差在+100、-300时,其超深部分以填土夯实处理,超过+300时,以铺实灌浆处理。
2)凡不能以填土夯实处理的水坑、流砂坑、淤泥坑,超深部分以铺石灌浆处理。
3)拉线基础坑,坑深不允许有负偏差,当超深后对拉线基础的安装位置有影响时,应填土夯实处理。
3、电杆基础的回填土应夯实。夯实变数按土质、坑深而定,一般不少于三遍,松软土质还需增加夯实变数。如坑内有水,应将水排出,然后填以干土或碎石。
4、新埋设的电杆基础应做好防沉台,台面应高出原地平面300毫米。
5、接地沟的防沉台应高出地面200mm。
三、电杆的组力与绝缘子安装
1、电杆顶端应封堵良好,直线杆横向位移不应大于50毫米。
2、直线杆的倾斜,杆头的位移不应大于杆头直径的1/2。
3、终端杆立好后应向拉线侧预偏,紧线后不应向受力侧倾斜。
4、线路单横担安装,直线杆应安装于受力侧;分支杆、90度转角杆(上、下)及终端安装于拉线侧。
5、横担安装应平直,绝缘子安装应牢固,连接可靠,防止积水。安装时应清除表面灰垢。
四、拉线安装
1、拉线棒与拉线盘应垂直,连接处应采用双螺母,其外露地面部分的长度应为500~700毫米。
2、拉线坑应有斜坡,回填土应将土块打碎后夯实,拉线坑宜设防沉层。
五、导线架设
1、导线截面在60平方毫米以上且距离在5档以上,进行方线和紧线时,应使用滑车,滑车直径应大于导线直径的10倍以上,滑轮应转动灵活,轮沟光滑。导线在展放过程中,不应有磨伤、断股、扭弯等现,不得将导线直接放在瓷瓶、横担上拖引,以免卡伤导线和瓷瓶。
2、为补偿由于滑车磨擦造成的前后档、弛度的不平衡,紧线时应进行过牵引,然后松回,反复几次直至前后弛度一致为止(在耐张段中无转角杆时,可采用同时提动导线)。
3、紧线施工前在每个耐张段导线的反向侧装设临时拉线。
4、耐张段的长度大于300米时,过牵引长度宜为20厘米。耐张段小于200米时,过牵引长度不能超过10厘米。
5、架线驰度应在挂线后随即进行检查,其误差不应大于+5%、-5%。
六、杆上变压器的安装
1、一、二次引线排列整齐,绑扎牢固。
2、油枕、油位正常,外壳干净。
3、接地可靠,接地电阻值符合规定。
4、套管压线、螺栓等部件齐全。
5、杆上变压器台距地面高度一般应为2.5~3.0米。安装变压器后,变压器台的平面坡度不应大于1/100。
6、变台高压引下线、母线的相间距离,不应小于0.35米。高压引下线与低压导线间的净空距离不应小于0.4米。
七、电缆敷设:
1、施工前应做好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工作,了解工程特点和设计意图,严格按图施工。
2、接到电缆后应做一次抽查,测试面阻值及内部层间部位的鉴定。
3、电缆埋深不小于0.7米,电缆弯曲半径应大于电缆本体的15倍。
4、施工电缆用机械牵引时,时速不超过每分钟15米,长度不超过50米,外皮不得发生伤害,杜绝过牵引。
5、电缆与热力管道之间净距平行不小于1米,电缆沟内应摆放整齐;支架绑牢。
6、直埋电缆上下部位应不小于100mm厚的软土或沙层,两侧敷盖宽为50mm,上层保护用红砖或盖板,杜绝用石块或其它硬质杂物回填,接头处,转角处,进入建筑场处就设方位标志,电缆回填前应做一次绝缘测试。
7、制做电缆头,剥削电缆时应连续作完,尽量缩短绝缘暴露时间,剥切电缆时不应损伤线芯和保留的绝缘层,所装配件应清洁干净。
8、电缆终端处的金属护层,必须接地良好,每项铜屏和钢铠应用锡接地线。
9、电缆测试回填完工后,经高压试验合格方可搭接投运。
10、配电室出入口处应用水泥封闭或采用石类等密封。配电箱进出口用绝缘护套密封。
11、遇有图纸同现场不符时,未经主管或监理同意、施工单位不得自行改变设计。
12、工期中应做好质量自检、互查工作,每项分部工程需经质检检查合格后再行下步工序,对不合格的分部工程必须返工。
13、电缆保护管管口无毛刺和尖锐棱角,制成喇叭形,用角铁保护时埋入地下部分不得小于200mm。
14、电缆埋在沟内时,应略呈s形,留有伸缩余地,拐角及上下坡处应留有余地不能太紧。
14、电缆外皮至地下构筑物基础净距不得小于0.3m,至地面深度不得小于0.7m,当位于车行道或耕地下时,应适当加深且不宜小于1m。
15、直埋敷设的电缆与公路或街道交叉时应穿保护管,且保护范围超过路基、街道路面两边以及排水沟边0.5m以上。
16、电缆在敷设完后做一次检测,合格后方可铺沙盖砖。
17、及时填写各种报验单,请专责监理到现场进行检查验收,做到实物与资料相符。
八、接地工程
1、接地体安装必须严格按规定尺寸,如果地表有异物时可横向移动。
2、接地体焊接后,焊口处要做防腐处理。
3、变压器台接地体完成后,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欧姆。
4、真空断路器接地体完成后,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欧姆。
5、低压线路的重复接地(零线):变压器总容量100kva以上时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欧姆,变压器总容量100kva以下时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30欧姆,且重复接地不少于3处。
九、降低成本措施
1、严格原材料管理,在采购材料、运输、保管、使用等环境中严格管理,统筹安排,以节约材料费。
2、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处处关心职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大限度的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3、保证机械设备在完好状态下工作,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杜绝误工,及往返取料和换料。
6、强质量管理,避免返工损失。

网友A:
说的比较全面谢谢分享!

网友B:
不错不错,受益良多
感谢

网友C:
没做过电工,这块一直都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D:
谢谢了 长知识!

网友E(2009-08-07):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F:
不搞这个,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