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调节阀在中间开度不停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节阀失灵了!

有大量的传感器供应,价格优惠!13680376436(黄生)
QQ:330211423
E-mail:330211423@qq.com

网友B:
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C:
楼主问题没有说清楚,调节阀在中间开度不停止,难道在其它开度能够停止?调节阀是电动的还是气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有无控制输出等,应该阐述清楚才好分析,调节阀在中间开度不停止产生原因是很多的。

网友D:
还要看走的是什么介质,如果是腐蚀性的,有可能是阀芯被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