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上传时,传输一半就报错。程序已经通过编译。
报a compile error occrred,check non-fatal error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A:
上传时程序怎么编译?

网友B:
上传程序还要编译?

网友C:
确认是否把所有的程序编译了?
是否还有其他的提示信息啊?more information

网友D:
西门子程序上传前是要编译的
看看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E:
上载应该是反编译。

换SP7版的软件试试。

网友F(2009-09-02):
可能是软件语言的问题,切换到中文界面试试。

网友G:
版本不一样或者线有问题不是正规西门子电缆